台式机的主板该如何跑线

楼主(2014-03-30):
如开机线路该如何跑

我光知道跑线的口诀 不知道如何进行测试

有已知点找到未知点若遇到耦合继续若遇到滤波截止

如何判断是耦合还是滤波  。测试万能表蜂鸣档 黑表笔接地红表笔测试如果没有 发出响声则是耦合如果发出响声测试滤波

我光知道这个可是一到主板上就不会测了求指导

网友A:
我也跑不出来   要时间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跑不出来   要时间练啊

呵呵   是啊需要多练

网友:
这个要多练习。

网友:
花点时间好好学学吧。

网友:
跑线秘诀
跑线遇到一下元件进行分析
1电阻另一端是粗线拉低或是供电(不用管上拉或是下拉作用)
2电阻另一端是细线跳过电阻顺着细线继续跑。
3电容另一脚粗线接地滤波
4电容一段是细线顺着细线接着跑(耦合作用)
5线路跑到电感直接跳过电感继续跑
6线路进三极管开关作用跳过根据原理跑
7线路进芯片,根据芯片引脚定义在分析

少了一点 跑到MOS管,跑到MOS管左下角或者运放也要电路分析下
太精辟了,感谢您的分享。

网友:
这个要练的,我也 是新手。。。。。。。。。

网友:
这个的多练习

网友:
这个慢慢来吧  急也没用还是多练

网友:
都是新手 慢慢来吧

网友:
跑线路挺心烦的。

网友(2014-04-29):
chinafixRookie -4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