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30

楼主(2014-03-30):
联想y430 裸板 开机电流1安 不上cpu内存电流基本一样  拆下显卡 电流0.4换了 600u2显卡 故障一样 原机型号630u2   是哪的故障 还是显卡问题吗

网友:
你说的 ,不上内存 CPU 电流电流还是1A??这个电流偏大了。有东西发烫把。

网友:
没有明显发烫的

网友:
问了一下同行说这个机器可能电流就这么大 可能是内存没检测过、

网友:
可能不走u吧,先飞个诊断卡看看

网友:
又刷了一次bios
这下电流跳变啦  应该开机啦  我知道原因啦这个机器拿来我先刷了bios
刷错啦 刷的24c16 是显卡的  太不细心啦 走了很多弯路 这个机器电流到1.4不亮  1.0不亮都是bios的毛病 显卡的bios我怎么给刷回来呀 我弄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