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不断重启,怎么修?

楼主(2014-03-30):
联想B470不断重启,怎么修?
重启

网友:
桥这边的问题吧

网友:
应该是桥供电问题,楼主可以测量D极和C电感反应

网友(2014-05-06):
CPU供电问题我也正在修,进系统就掉电重启

网友:
你们估计是CPU或者铁壳的问题,我的是冷机第一次能点亮,重启后就只有个0.6-0.7的电流,CPU集显供电没出,该换的都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2017-11-03):
有答案吗,高手出来哦。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2020-09-02):
我也遇到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