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显示器,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4-03-30):
杂牌东桥19寸液晶显示器,屏型号:m190mww3, 刚收过来的时候,有次开机,屏还能白屏。但放了一段时间,现在开机,在不插屏线的情况下,黑屏,开关电源的时候,屏会偶闪一下。不接屏线,绿灯常亮,按开关键,能控制灯的亮与灭,但显示器无反应。屏电路板有修过的痕迹。因没有点屏套件,求思路,这种情况,问题会出在屏身上,还是驱动板身上呢?电源板,驱动板电压都正常。求兄弟们指点一下思路和重点着手方向

网友A:
不插屏线时,没有接灯管,正常应该黑屏,接了灯管,应该白屏。

不明白你为什么试机时为什么不接屏线?难道你怀疑屏线有问题?

如果都接好线,指示灯亮时:白屏一般是屏电路问题;至于闪一下,电源板,高压板,灯管,信号板都是有可能的;黑屏的话可能是电源板,高压板,信号板。

你这个问题太大的,什么情况都可能。

网友B:
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什么工具都没有,你修什么机子。还是买万能板点下看看吧。

网友C:
一切皆有可能,找个坏屏显示器,一试便知,老夫刚开始修的时候,是拆自己的显示器试屏的。连这个都舍不得,就别搞了。给专门维修的同志搞下吧,自己赚个差价就好了,我就是专门修同行的机子的。呵呵,当老板的不一定懂技术,搞技术的不一定能当老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插屏线时,没有接灯管,正常应该黑屏,接了灯管,应该白屏。

不明白你为什么试机时为什么不接屏线?难 ...

哦,忘了说,接了灯管。四个灯管单独测试过,都是正常的。刚收回来的时候,接屏线测试过,当时是白屏的。但过了段时候,再来测试,连白屏现象都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什么工具都没有,你修什么机子。还是买万能板点下看看吧。

电源板之类的都有,驱动板也有,就是没刷程序,自己刷程序的工具坏了。

网友:
通用板点一下,你懂得

网友:
代换法排除在确定故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切皆有可能,找个坏屏显示器,一试便知,老夫刚开始修的时候,是拆自己的显示器试屏的。连这个都舍不得, ...

老大,你比我牛。我连修好的显示器都啥不得拆来拆去的。你居然拆自己用的显示器。看来得跟你学这一招才行

网友:
我来学习,我也没有见过这个牌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