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点修的赔钱的benq S43

楼主(2014-03-30):
刚发了一片S42的不触发的维修经验   说到了BENQS43的维修经历 本来是想看下情况再发这个的 但是想了想 看帖不回帖 不是一种美德  看帖学到东西了 不回报发帖的 更是没有美德的表现了。。。。。。。。。。。。。。 在坛子里学到很多东西   我也要跟各位分享一下我的维修经验  算是我回报坛子里的大神的一种表现了                                                                                    礼轻情意重啊

BENQ  S43  是市场的朋友拿过来换显卡的 770 的大芯片
版号是  CH3MB
一个显卡买过来200元改良的  运费还不算  由于是朋友 认识3年了 经常给电脑我修 报了350
       买来的显卡装上去         测机   按下开关    满以为钱到手了 结果按了开关没反应。。。。        不触发???? 之前我可是加热了显卡  进系统测过的啊   百分百显卡问题啊         哎 头大了  生意不好还老是出差错。。。。
  没办法硬着头皮上啊。。。。。。
   上电 0.013 一下子掉会0.005 测了 待机3V 5V   无电压 供电芯片是8734a
20脚V+   19V 正常   LDO3 3V    LDO5 5v正常 6脚SHDN 13V 正常 8脚REF 正常  28 14脚5V 正常 24脚DL 有5V   26脚DH 为 0V    不正常   应该是后继电压短路 引起芯片保护   测了一下3V5V 电感的对地阻值 发现3V 对地短路了 5V 对地阻值也只有96 当时就直接换了8734 和俩组高低端门   情况还是一样   于是拆开3V 的后继转换电路 PQ13和PQ14
3V 还是短路 于是用烧机大法开始发攻了   摸了半天EC 发烫   拆掉EC 发现3V不短了  找了半天的料板也没发现要换的EC   于是网上买了2个ec  第二天到货了  装上EC  测了下3V  没有短路    怀着激动的心情(终于可以交差了) 上电 0.013 又掉回0.005 按开关没反应
断电 测3V  又短了  烧机  EC发烫 以为是买到假货  就再换一个EC   上电   原来的情况还是出现了  拆掉EC 不短路  装上EC 就短路了  只能再定EC 了  当天买了三个EC  隔天到货了  我并没有装上EC   就直接上电  而是拆掉显卡 因为在换显卡之前 并没有出现3V短路的这种情况 一开始我想显卡跟待机电路没多大关系 没必要拆 但是烧了这么多的EC 没关系也有关系了 。。。。。。。。
  拆掉显卡 过后测了下阻值 3V阻值132 5v阻值96  5V 有点偏低   把5V 的后级转换电路的场馆PQ12拆掉 阻值还是96    又换了个新的8734a  场馆  滤波电容全都换了  阻值还是一样。。。。。
放弃了  直接上电看一下情况        (都别拦我  我要骂街了)
  情况同上   我的心彻彻底底碎了。。。。。。EC 又烧了
  休息了半天   看着换下来的东西   觉得不修就亏大了   就再修修看吧  整理一下思绪  3V 5V 的后继电路 差不多都断开了  还是烧EC   问题肯定还是处在8734 的周围电路 于是测了下3V 5V输出的电路元器件    测了一下  发现FB 电路上的PR122 124  120 116都是0欧电阻  但是PR116却不通 直接用锡了连在一起  装上ec  怀着忐忑的心情 接上电源 电流终于恢复了正常0.016    我的那个心扑通扑通直跳啊  终于是没没有烧EC了      测了3V 5V 终于正常了  开机电流 0.93
显卡植球  装上 CPU 内存装上   外接终于显示了     一个电阻差点引发一起血案了。。。。。
电脑已经拿走了  不能拍个亮机的图片给你们了        技术不好 各位都凑合着看吧  再次希望大家能多加分来安慰下我这个已经饱受折磨的心脏了     谢谢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蛋疼的问题啊!!!价格在哪!

价格报了350  换了显卡出现了不开机  没办法   只有再修了    没赚到什么钱啊

网友C:
电阻断路也能烧EC?少见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  也希望大神能指点一下 为什么反馈断路 会烧ec

我觉得是反馈电路断掉, 芯片接收不到反馈, 所以认为输出电压不足, PWM输出调节脉宽的占空比输出更高电压. 速出电压继续升高直到烧掉EC.

网友:
要用示波器量上下管波形 就能确定是过压 。。。。

大师光看上下管波形你就看得出来过压,请指点一下,

网友:
pr116会引起烧EC?

网友:
朱。爱新觉罗 + 10 赞一个!

网友E:
兄弟你蛋疼了吧- -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兄弟你蛋疼了吧- -

确实蛋疼   疼了好几天  帮我加点分  我去治疗一下

网友F:
維修有時就是魔鬼在細節

网友A:
引用 网友F:
維修有時就是魔鬼在細節

你这字显示的有点特别啊 。。。。 客官   能否赏点下载分

网友B:
蛋疼的问题啊!!!价格在哪!

网友G:
是不是在内存槽附近PR116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在内存槽附近PR116

不是 PR116是在EC的下面   触摸板的下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电阻断路也能烧EC?少见

这个也是我比较疑惑的地方  期待高手的解答

网友:
你确定116另一端是接地的??

0R ?

120有上件?

网友:
幸好你修好…………

网友:
够执着,烧EC第二次应该考虑其他地方

网友:
修得真令人抓狂!!

网友:
我不懂  我就是来看看  学学一下

网友H:
楼主对待机芯片的研究挺给力的,简单问下
24脚DL 有5V   26脚DH 为 0V
应该是2个MOS管吧

网友H:
一个高端管,一个低端管,俗称上下管

网友:
连烧几个EC确实不应该啊!

网友I:
这也不错。。。ec发烫,不是其内部造成的短路。。。而是其周围的元件造成的。。。下次,要是这玩意发热,可不敢盲目的换了。。。先把周围的元器件测个遍。。。。

网友:
果然是黄天不负有心人

网友J:
楼主是不是在装显卡的时候是通着电的,或者是电池没有取掉造成的吗

网友:
还好找到问题要不亏死了

网友:
还是没弄明白是什么原因导致一个电阻烧坏EC的

网友:
不错的修理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 PR116是在EC的下面   触摸板的下面

我有次干S43是内存槽下面的一个电阻坏了,但不是0欧的,最后修了几天才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是不是在装显卡的时候是通着电的,或者是电池没有取掉造成的吗

这个低级错误是不会出现的额   应该是电阻在做BGA的时候 受热了  就坏掉了

网友:
蛋碎一地啊

网友K:
这个生意做的都亏本了   呵呵  不过楼主技术还是很牛B

网友D:
反馈电路断开了, 他会一直增加输出电压的, 因此才烧EC的. 是吧?

网友:
很给力呀!

网友L:
那个电阻是不是给EC供电的啊?

网友:
报风险吧

网友:
引用 网友L:
那个电阻是不是给EC供电的啊?

不是的我看图纸来的 不是EC的供电  我截图也截了 你可以看一下

网友:
有时候就是这样啊

网友M:
同是天涯沦落人啊,我也曾经因为反馈烧了两个桥,到后面我是把节点断开先把电压修出来再上桥

网友:
引用 网友M:
同是天涯沦落人啊,我也曾经因为反馈烧了两个桥,到后面我是把节点断开先把电压修出来再上桥

呵呵   你的还有节点断开 我的直接是去后级电路  不然就不会烧EC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反馈电路断开了, 他会一直增加输出电压的, 因此才烧EC的. 是吧?

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  也希望大神能指点一下 为什么反馈断路 会烧ec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生意做的都亏本了   呵呵  不过楼主技术还是很牛B

还没有亏本 只是浪费 时间   报了350 只能说赚的比之前少了   技术我很一般   你过奖了额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也不错。。。ec发烫,不是其内部造成的短路。。。而是其周围的元件造成的。。。下次,要 ...

这个也确实是我大意了   没有测好 细心的人应该比我更快能找到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是反馈电路断掉, 芯片接收不到反馈, 所以认为输出电压不足, PWM输出调节脉宽的占空比输出更高电压. ...

这个讲起来确实有点道理   受教了

网友:
修的 真给力啊  好牛人 的

网友N:
我们以后修机器多多向楼主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们以后修机器多多向楼主学习

这个就不用想我学习了。。。。。  我当时没注意FB的电路 直接查了DH  和DL  以为是后继电压短路引起芯片的保护  还是自己的错误        麻烦给加点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对待机芯片的研究挺给力的,简单问下 应该是2个MOS管吧

是的  高低端门的控制脚的信号 是受芯片控制的

网友O:
花了这么长时间来维修,最后还是保本

网友P:
如果没有好 要陪吗?

网友:
这个确实差点赔钱,做同行的生意有时候确实赔钱,价格包不多高

网友:
要是我就不修了。但是这个关系、、、、、、没办法接着修呗,楼主厉害值得学习一下子!

网友:
引用 网友P:
如果没有好 要陪吗?

芯片买来要钱啊   都被烧坏了  你说陪钱不?

网友:
引用 网友O:
花了这么长时间来维修,最后还是保本

赚了80左右    赚的不多

网友P:
我的意思是 客户会不会说他原来是可以开机的  现在开不了了   要陪不    你买来的 当然花钱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P:
我的意思是 客户会不会说他原来是可以开机的  现在开不了了   要陪不    你买来的 当然花钱了啊

我也考虑到了这个问题   之前他跟我说 :“ 你确定下其他还有没有问题”。  我就风枪加热了下显卡  装了个系统  测了下 其他都没什么问题 。       过了俩天 他来催了  我就实话跟他说了 说一加热 主板其他地方又出问题了    他也没说什么   他说尽量搞搞好   他也是电子城的  他有点懂    赔钱也应该不会让我陪的

网友:
懂的人还好  就怕不懂的人  那叫一蛋疼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是我比较疑惑的地方  期待高手的解答

这个不好说,如果下偏执电阻断了,最多也就直接出的上拉电位5V过去,没图纸不好帮你分析。你看看那个点是不是去EC那边,只能这样去想。

网友:
嗯,只能说你这机器确实弄头疼了,好好疗养一下吧。一般出现3-4个问题以上都有好多没修好,而且会郁闷好几天。

网友:
蛋疼不是病,疼起真要命啊。。。

网友:
有些问题不好说啊,还是慢慢查吧

网友Q:
这个在开机瞬间的5V电压时多少啊楼主?

网友A:
引用 网友R:
坚强的心脏,如果是我,这个机器,我肯定会放弃了,时间,经济角度,都不允许。楼主的这种经历我也有,这也 ...

恩  说的很对  我确实亏了  死了很多脑细胞        每次看到电脑坏掉了  都想尽心尽力的修好  说实话 修不好总觉得对自己有点负面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Q:
这个在开机瞬间的5V电压时多少啊楼主?

这个没有测过的额

网友:
哦  我觉得可能会有点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S:
真是一波三折啊 不过修好了就好  楼主总没亏钱吧

没有亏钱  但是亏了时间 不过亏了很多时间     但是最近比较空闲 没什么电脑要修  索性就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T:
这个主板上设备的时候要当心

嗯 我的BGA   发热砖都开着   建议大家 主板没有要受热的发热砖的地方 就不开

网友U:
看来也不好混呀,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是反馈电路断掉, 芯片接收不到反馈, 所以认为输出电压不足, PWM输出调节脉宽的占空比输出更高电压. ...

赞同,这个可能性最大!

网友:
无电压反馈回去,芯片认为电压太低,所以控制占空比,上下mos管产生更高的电压,结果烧了后面元件。看了以后也给我自己提个醒啊!

网友:
修好了就好了

网友:
这样修板生意是好不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U:
看来也不好混呀,兄弟

勉强的坚持着   不好混也没办法啊

网友V:
好艰难的维修啊   有时候我也有这样的情况  修吧希望渺茫  不休吧又可惜

网友:
引用 网友V:
好艰难的维修啊   有时候我也有这样的情况  修吧希望渺茫  不休吧又可惜

嗯   就像是看着钱放在眼前了 但是拿不到  心里有点憋屈  对吧

网友W:
修的纠结啊   哥们 要报价高点

网友:
引用 网友W:
修的纠结啊   哥们 要报价高点

嗯 这个要不是朋友 价格就会报高点  那人也还不错的

网友:
楼主够有耐心的啊,修到这份上真的不容易,值得学习

网友:
很想知道那个电阻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
这蛋疼的事   不只有你 碰到了     泪奔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价格报了350  换了显卡出现了不开机  没办法   只有再修了    没赚到什么钱啊

之前 没测试机器是不亮还是显卡问题,要是送来的就是不开机,兄弟你亏大了

网友:
这个还真郁闷·  换显卡怎么就把电阻给搞挂了·

网友:
逃过一劫楼主也很有耐心是我心都凉了

网友:
那个电阻坏怎么会烧EC?引起短路呢

网友:
楼主 理论不错 就是有点粗心了

网友:
要用示波器量上下管波形 就能确定是过压 。。。。

网友:
这个真没有

网友:
反馈分压的电脑导致EC上电就烧  少见啊

网友:
你这个机子修得心惊胆战啊

网友:
我上次修一台索尼的高端机    换显卡  客服一看一看的   在做bga的时候   他把头一审    差点撞了我   结果我取下来时把电阻电容撞到了一起    没图纸     凭感觉上   结果上错了   那机器修了一个月   最后才好    机器拿来会亮的     我冷汗直冒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字显示的有点特别啊 。。。。 客官   能否赏点下载分

你不認識繁體字呀,哎!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一个高端管,一个低端管,俗称上下管

一個上管,一個下管,俗稱高低管

网友:
陪钱是一定的了。运费也要不少呀,不过长了经验,也算有所得吧。

网友:
原来的哪几个EC会不会没坏呀,只是这个电阻坏了呢

网友:
换显卡怎么会搞成这样呢,有理由吗,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
楼主这个芯片好贵啊 770大芯片改良换个要350 还不如买新版呢

网友:
是我的话都可以把机器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  说的很对  我确实亏了  死了很多脑细胞        每次看到电脑坏掉了  都想尽心尽力的修好  说实话 修 ...

你修这台机器的时间已经能修好几台了,当然,负面影响也是无奈,修机报价150,修好主板显卡也不行了,买显卡100多,再报价客户不接受,最后结果没修好,客户得出结论,师傅技术不行

网友:
碰到这种问题真的是心疼啊,蛋的碎了一地

网友:
自己的苦果自己吃 不过佩服你的毅力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