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数WD6400AAKS,BIOS/MHDD 不认盘。

楼主(2014-03-30):
前几天为了折腾一个有坏道的希捷硬盘,弄的时候把这个西数主盘拔下来
谁知道再插上的时候,就突然认不到了
进bios没看到,用U盘开MHDD检测也没看到,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信息:西数WD6400AAKS,640G/SATA/16MB,

硬盘之前一直固定在机箱上,没摇晃过,硬盘转,没异响。主板开机自检画面停顿较长。
没看到电路板有什么问题,但通电一会儿时间电路板发热烫手。

求助:请问该如何修复?万分谢谢!!!

网友:
难道电源板短路掉了导致的 查看是否有短路的原件

网友A:
这盘看着好奇怪哦,标怎么贴这么歪。

网友(点评):
可能是翻新盘,标签是自己贴上的。

网友:
既然怀疑是板坏了,就换块板试试。

网友:
谢谢楼上几位朋友,好的,我还是先买个主板来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盘看着好奇怪哦,标怎么贴这么歪。

买的是新盘,用了几年了。本地电脑城就这样,一个是代理的标,一个是店面的标。

网友:
你这个估计是板上的芯片烧坏。可以换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