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路电压正常,没有pg,换一对大电容ok。 为什么大电容会导致无pg呢?

楼主(2014-03-30):
好长时间了,电源也没学好,今天没事把积攒的旧电源拿出来修了一下,其中有个没有pg但其他电压都有的,换了鼓包的大电容竟然就好了。为什么大电容问题会造成没有pg呢?理解不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哦     猜想可能是电源芯片检测到某处电压电流不在正常值 所以保护不产生PG信号 呵呵

网友:
我以前也修过一个,没有pg的,仔细观察大电容有一个轻微的鼓包,换掉,正常了,我至今不懂什么原因。那会刚开始自学的电工基础。所以以为那是正常,。误以为那电源就是好的,今天看到楼主遇到同样的问题,那么证明当时的电源的确是坏的

网友:
初来乍到对这里边的规矩不是了解,只是想赚点下载分,望大大们谅解,如可以话麻烦给删了吧!

网友A:
PG信号没有有两种原因,第一:是PG信号的电路出故障了,第二:是电源工作不正常,启动保护机制无PG信号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PG信号没有有两种原因,第一:是PG信号的电路出故障了,第二:是电源工作不正常,启动保护机制无PG信号输出 ...

问题是各路输出电压都已经有了,就差pg。
看来我对494 339 还不了解啊

网友:
应该是过压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