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关不了机 W7系统

楼主(2014-03-30):
我的电脑关不了机 可以重起 就是关不了机。 点关机以后 显示器上已经不显示了 可主机还在运转。 强制关机也不行。非的拔掉电源排插才能关机 电源一插就自己开机了 。
我的主板是技嘉的D3
掉电
电脑

网友:
换个IO 看看 关不了机IO爱坏

网友:
一般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上2位的建议 这几天事情还没做完 还的用电脑 都快一个月没关过机了 , 这2天事情做完了我去好好检查下看看 有了结果我会告诉大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