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外接电源的怪毛病

楼主(2014-03-30):
同行给我一台显示器,外接电源的,亮下就灭,经测试,是适配器问题,打开适配器电容鼓包,换之,好了,测试一段时间,12 V接口处有发热,按经验拆掉座子直接焊到板子上,没上螺丝之前测试了显示无信号,指示灯也正常,就上螺丝和底座了,还原后接上VGA,插上电源,指示灯不亮了,难道断线了,拆机,刚要拆机的时候,vga线脱落了,指示灯亮了,奇怪,再插上VGA,指示灯灭掉了,拔掉VGA,有亮了,奇怪,真奇怪,量下电压吧,12v正常,。无奈,随便量下吧,刚插VGA的时候,打火呢,显示器外壳和VGA铁皮之间有12V电压。真奇怪,也就是说显示器外壳是负极,适配器12v,VGA外壳也12本应该是零,无语了,老婆在旁边说,你换个适配器吧,我也没别的法子了,直接换掉,好了,测量显示器外壳和VGA外壳没有电压了,。虽然修好了,但不明白为什么,求大侠指点。真心求解。

网友A:
电源没有电感阻值,外压变相导电

网友B:
有可能焊接口时不小心别的地方焊连了吧,你在换适配器的时候从焊口就好了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没有电感阻值,外压变相导电

能说具体些吗?很想知道怎么处理这种情况,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焊接口时不小心别的地方焊连了吧,你在换适配器的时候从焊口就好了呗

这个我也重新焊了,没有解决,毕竟不插VGA还是可以开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