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1不亮维修

楼主(2014-03-30):
得一CQ41 电流1.3到1。4跳变
本着先软后硬先刷了bios CQ41 HM55-ATI

网友:
这机器90%都是显卡坏

网友:
这机器的显卡就不耐用,我也经常修这个

网友:
顺利修好的心情那是没的说的啊

网友(2014-05-16):
老板,是换显卡吗,我加焊不显示呢,刷了BIOS也一样,

网友:
惠普的机器大多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时亮 时不亮 ,应该是显卡坏了吧

网友:
手上刚好有一台,试试。

网友:
是换显卡吗?

网友:
显卡的问题多些

网友(2014-06-19):
我的BIOS刷了,显卡也换了,南桥重做了。还是不亮

网友:
好用的bios有吗

网友A:
我重置好了    过几天客户又拿来了还是不亮     是不是这个显卡要换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重置好了    过几天客户又拿来了还是不亮     是不是这个显卡要换新的

看看电流跑到什么地方了啊,只是通病是显卡不代表一有毛病就是显卡,只是几率大点

网友:
楼上用过的讲一下BIOS是好的不?

网友(2014-07-19):
我的是NAL70 LA-4107P.REV1.0   刷楼主的没有用  刷这个版本的好了

CQ41 I5 NAL70 LA-4107P 140AF0F BIOS.rar

Kwr° -2 重复资料

网友:
我的是灯闪刷了好多都不好  头大了

网友:
主要是看电流到底跑到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