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的crt大头显示器,的线断了,接好了现在,清晰度有点模糊,

楼主(2014-03-30):
三星的crt大头显示器,的线断了,接好了现在,清晰度有点模糊,分辨是推荐的1024*768,但是还是模糊,请高手说一下,显示器的板子上能调吗

网友:
貌似见过别人从大屁股最后头调某些东西

网友A:
CRT显示器,显示模糊有可能是显像管受潮了。点点就能好,我遇见的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CRT显示器,显示模糊有可能是显像管受潮了。点点就能好,我遇见的很多。

哥哥,具体点哪里?

网友:
就是多用几天就会清晰了,朋友收了很多新的CRT显示器,最开始也是模糊,用个四天左右效果就变回来了

网友:
问题就是显像管受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