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检测内存的困惑:用什么主板、什么母条?匹配太困难了

楼主(2014-03-30):
坏的内存条多是2代,小的没必要修,大的多为2G - 800。问题来了,如果检测的话,用什么样的母条带它呢?
看老师们文章,建议128 256,可小内存通常也就是老内存,我能找到的2代内存最小256 - 400 , 但能同时支持400和800的主板是谁?找遍intel 芯片组参数,没发现。
如果用大点的内存,比如1G - 667/800,频率的角度,主板可以有很多选择,可是rst的显示界面内如何区分哪条内存?
79-627k
1-64
64-128
128-192
192-256
256-320
320-384
只能显示这么点东西,好困惑!

网友(点评):
DDR3 母条为512M 或者1G 1066 ,主板为P45 测试。。。。。。。。。。。。。。。不过只能搞4G。2G 1G以下的,8G的16G不能测试

网友:
一般内存的话都是拿到好的机器上烤机看电影几个小时,只要不蓝屏不报错就认为是好的。这个倒没有用专业检测过

网友A:
你测试的时候  用都是多大的木条  开始的时候就从哪里开始测  比如  你用的1g 的母条,   要测试2g内存条

测试 一共认出3g      测试的时候你从1g  以后开始测试就好了

你给的这个图  明显 的是你一共384m     一个  128  一个256  所以最大  才 384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测试的时候  用都是多大的木条  开始的时候就从哪里开始测  比如  你用的1g 的母条,   要测试2g内存条   ...

我测试的时候,母条坏条都是2G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如此显示。

网友:
这就是2g 带 2g 打开的效果,哪里能看出来有4g容量呢?

网友:
很久没弄过内存条了

网友B:
内存真心不好修呀,到淘宝上问问那下卖测试卡的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真心不好修呀,到淘宝上问问那下卖测试卡的把。

好的太贵,孬的不好用

网友:
学习了  努力中,学习维修

网友B:
有同感,好的要1000多,要修多少内存才能收回成本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同感,好的要1000多,要修多少内存才能收回成本呀。

还有1w多的呢

网友:
meiyou没有投资,最美有收获。。。。。。。。。。一分钱 一分货

网友:
我现在也有一根金士顿 DDR2 800  2G内存条上机检查C5往后不过  也是用RST这个检测软件估计不支持2代条子  有没有重新写过SPD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