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联想E430 LA-8131P关于B+和点火回路的问题!

楼主(2014-03-30):
机型:联想thinkpad E430
板号:LA-8131P
故障:不触发,待机0.012A
经测:待机状态下B+为14.6V,保护隔离不过。
该板的3 5V待机芯片为:RT8205E,如下图:

待机状态下八脚:VREG3有3.3V,17脚VREG5为5V 13脚EN 2.9V。3 5V输出为0。

我断开3 5V 待机电压的跳线PJ401,则B+可以上升为19V。但待机芯片的每一人个脚都会短路,并用3V 5V的后续电路也无短路。

我所做过的事情:换了三个待机芯片:RT8205E,和3V 5V的全部场管

请高手指点,我还需要找什么地方,或者RT8205E还需要注意哪个脚位的工作条件!或者是点火回路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注意,还或者是预供电B+还有什么别的可能!!谢谢

网友A:
你断开隔离点,说明你B+没事,还是待机芯片附近有问题, 你的13脚EN     1脚和5脚电压多少,  自举电容有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断开隔离点,说明你B+没事,还是待机芯片附近有问题, 你的13脚EN     1脚和5脚电压多少,  自举电容有没 ...

13脚是2.99V,1和5都为0V,自举脚 9和22脚都为5V

网友:
感觉还是程序问题,

网友B:
有主供电应该就不是B+ 的问题

网友C:
是EC的事,遇到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EC的事,遇到过,

换EC?一样的故障么?B+只有14.7V,而且这个时候保护隔离是不过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主供电应该就不是B+ 的问题

B+被拉低的时候,ACON为低,保护隔离都不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EC的事,遇到过,

而且这个EC是带程序的,对吧

网友:
来学习的

天意wx -5 严禁灌水 饼哥太爱你了

网友E:
可能是点火回路有问题.你断开3 5V 待机电压的跳线PJ401,则B+可以上升为19V,是否可以理解为你只有小电流的B+,你不断开带不起后极.测一下PQ301和PQ304的4脚是否为相对低电平,完全导通.
因此问题还可能是在点火回路上.建议,查一下 RT8025下面产生3/5VPWM开启信号的前极,如EC_ON是否有了,MAINPWON没有,或者是下面PQ407的问题..
如果MAINPWON有问题会不会是因为PU101B不过,直接被拉低.那么问题就可能出在小电流的B+上或者此路小元件上,最后可能是EC方面的原因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点火回路有问题.你断开3 5V 待机电压的跳线PJ401,则B+可以上升为19V,是否可以理解为你只有小电流的B ...

在不断开PJ401的时候保护隔离管PQ301和PQ304的控制极都是19V的高电平。在断开PJ401的情况下,B+会上到19V,PQ301和PQ304的控制极都是8V左右的低电平!!保护隔防通过。我再查查你说的后面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点火回路有问题.你断开3 5V 待机电压的跳线PJ401,则B+可以上升为19V,是否可以理解为你只有小电流的B ...

EC_ON 为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不断开PJ401的时候保护隔离管PQ301和PQ304的控制极都是19V的高电平。在断开PJ401的情况下,B+会上到19V ...

如果不断开PJ401 因为这一路的短路引起B+电压为14.6V,显然不过PU101B,而ACON和MAINPWON则被拉低,ACON为低造成了PQ301和PQ304的G极为高,只会有小电流的公共点
你断开PJ401小电流B+正常PU101B5>6 那么MAINPWON和ACON不会被拉低,会分压使PQ301和PQ304的G极相对低电平,产生大电流公共点
问题还是出在断开与不断开上,可能还是待机芯片这一块的问题,换了几个待机芯片的话.会不会是周边小元件的问题

网友:
好贴,支持了

大笨狼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还有点火回路吗

网友:
现在找到EC的供电脚对地短路!!取下EC不短!!等我订个EC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B+被拉低的时候,ACON为低,保护隔离都不过

直接从mos管上飞过去,看短路不

网友:
这种问题可以换PC411还有5V那边的自举电容试试,再不行把3、5V的转换管也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换EC?一样的故障么?B+只有14.7V,而且这个时候保护隔离是不过的

这种EC需要买剪下的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EC需要买剪下的板,

谢谢,客户说不修了,郁闷!!!

网友(2014-07-21):
我现在遇到了跟你一样的问题。明天去买个剪板EC 回来测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B+被拉低的时候,ACON为低,保护隔离都不过

B+被拉低了,保护隔离肯定不过啊,这就是点火回路的作用,反正还是待机这块的问题,仔细检查,待机电路涉及的地方都有可能

网友F(2014-08-31):
有图纸吗?我想要个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图纸吗?我想要个图纸

这个图纸有的,论坛搜呀

网友:
还是3 5那边的问题

网友:
先排除短路,你说的断开3 5V  B+就正常了这个可以说明是3 5V微短吗

网友:
这个应该是B+后面电路短路引起把电压拉低

网友:
饼哥,灌水还加分啊/

网友:
测测别的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