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人指点!!

楼主(2014-03-30):
一块铭宣主板,AM2CPU,单桥
内存供电正常能上电,能关机,无复位,不跑码(上CPU也不跑)
CPU无供电,上管D极有12V电压,但S极无电压
以查电源管理芯片输入5W 输出都是正常的

求高人支招!!!

网友:
看看内存有没有供电,桥有没有供电,这两个要供电正常就加焊试下。

网友:
内存供电1脚参考电压0.95v   238脚3.3V   桥边上的场管S脚也是1.57脚,郁闷

网友:
加焊下u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