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4谁会修, 会修进来 看一下!

楼主(2014-03-30):
国行  苹果4   问题:不能充电。(但是可以开机,电话什么都可以用...)   关机可以充一点,一自动开机,就不能在充了, 我目前发现开机时候和充电时候,  主板非常烫,   。大家可以给个建议  看还能修,能修的多少钱,可以直接联系我.QQ:1050117178

网友A:
手机关机可以充电,开机充电无反应 你看看J3
坐的25,27看是否有阻值来判断是不是U52的问题。基本都是u52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机关机可以充电,开机充电无反应 你看看J3
坐的25,27看是否有阻值来判断是不是U52的问题。基本都是u52 ...

不是我的  我不敢放心拆,   再说我也没有修过苹果!你会修?

网友:
听我哥们说过这个故障。你要不先测对地阻值再说吧

网友:
可以先换个尾插试试我遇到过几部IPhone4都是关机可以充电开机就冲不了电了换了尾插就好了,不知道LZ的是不也是尾插的问题,因为换尾插比较简单,维修吗从简单到复杂

网友:
对楼上说的很对

网友:
楼主 给你个建议 ,换掉电压芯片 要是不行 就放弃把 (除非你能轻松搞定A5 CPU )不然后直接放弃。

网友B:
4S 关机充电 开机不充电 CPU 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4S 关机充电 开机不充电 CPU 问题

唉!。。。。。。

网友:
有那么麻烦吗

网友:
先测下主板吧

网友:
真是CPU的问题那就不要搞了

网友(2014-04-29):
我真服楼主了  问苹果4代的问题  发个4s的主板图     到底是4还是4s啊

联系QQ  963761849   注明迅维网的

网友C:
别听他们的,关要如果能充得懑的话,说明主板开机工作电路出问题耗电比充电快,如果关机不能充的话把反相IC拆了短接一般OK,如果不OK更换升压电感,如果你觉得没信心修的话发给我修,QQ是1343835951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别听他们的,关要如果能充得懑的话,说明主板开机工作电路出问题耗电比充电快,如果关机不能充的话把反相IC ...

0.0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