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电脑是G470的,麻烦告诉一下这个芯片是什么?

楼主(2014-03-30):
一台G470被雷击坏,此芯片击穿。待机正常,开机电流0.6A左右。

此芯片小弟只能看到831什么的

联想G470  I3带独显的机器

网友:
PU901位置,谢谢大神!

网友A:
ISL95831  CPU供电芯片

网友B:
CPU供电管理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ISL95831  CPU供电芯片

谢谢,我的这个芯片被雷击穿了,看不到前面的具体数据,怕焊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管理芯片

谢谢你,非常感谢!因为没钱买图纸,所以发个贴子问一下!

网友(点评):
多上论坛,多看贴回贴,不就有“钱”了吗?

网友:
95831坏得多,但是为嘛雷会击它呢

网友:
论坛的力量,有问就有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