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n440a电流到0.7几不跑码经典维修

楼主(2014-03-30):
机器号:联想N440A
:06234-1
芯片组:INTEL ICH8  独显
接上可调电源上电,电流上到0.7A不显,没电流跳变,看似不跑码的样子,拆机看板外观很好,没修过,测各大供电都正常,测内存没SPD读取,但有3.3V的电压,再跳到前面一级一级测,CPU的复位信号,是这样的,

只有标准的1.05V电压,但复位过程明显不对
换个CPU再测还是一个样,测PLT_RST#有3.3.正常,再测ADS#

下拉幅度明显异常,下拉幅度不够,为确认前面所测复位是不是正常 ,再测LPC_FRAME#没波
再测PCI_FRAME也没波

细查各小供电,各时钟,补偿,基准这些都正常,总线打值也是正常的,想了想,CPU复位过程都不正常,ADS#下拉肯定会不正常了,直接换了个HBM的南桥后,再测CPURST#波型是这样的,这才是正常的复位过程嘛,呵呵

再测SPD内存读取波型,也出来了

接屏也能亮机了,随便也把这机器的其他波型也抓来看看,依次为AD3-AD0LPC_FRAME#

PCI_FRAME#

PCI_STOP#

最后来张修好后正常的ADS#下拉幅度

请教下LZ如何抓小电压的信号没有干扰!!

网友:
大师经典之作,你的技术激发了俺的动力

网友:
示波器能用的如期出神入化,要是脑子里没有正常波形的信息,那该如何判断呀,何时能达到楼主的境界,羡慕加敬佩。

网友A:
同样是讯维出来的差距咋就那么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样是讯维出来的差距咋就那么大啊

找个维修量大的店天天练习。。。英雄不问出处。。

网友:
这个是什么型号的示波器

网友:
示波器是 RIGOL。。 楼主的示波器用得出神入画。在这里学习了。几个关键的波波测试点。 都那么清楚。

网友B:
为什么cpu复位不正常,要修南桥,cpu复位不是北桥发给CPU的吗

网友:
示波器截图不错

网友C:
PCI_FRAME#这个信号是什么东东,楼主可以分享下吗

师兄,你抓波波功夫又到第九层了
wxf

网友:
楼主换南桥之前,南桥发热不?植南桥没?

网友:
喜欢么昌哥 精华帖 提前找位置  波波原来在城都没学 这次去迅维一定好好学习

网友:
怎么通过frame判断南桥坏的

网友D:
弱弱的问下楼主,这些信息测量用AUTO能抓到吗?ADS#这个我知道要设置的,求解答

wxf

网友E:
请问楼主为什么测到CPURST不正常没有换北桥,而是换了南桥呢,南桥的PLTRST正常吗?

wxf

网友:
有正常波波资料在脑(在电脑也可呀),再配上好示波器,然后就是技术加上熟练啦

网友:
楼主的每个帖子我都收藏含金量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为什么测到CPURST不正常没有换北桥,而是换了南桥呢,南桥的PLTRST正常吗?

CPU复位都能测到1.05V电压了,平台复位肯定没问题了

网友F:
我这儿 有点不明白       怎么通过frame判断南桥坏的?CPU复位不正常 ADS#下拉就肯定不会正常吗? 望解释,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弱弱的问下楼主,这些信息测量用AUTO能抓到吗?ADS#这个我知道要设置的,求解答

用AUTO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弱弱的问下楼主,这些信息测量用AUTO能抓到吗?ADS#这个我知道要设置的,求解答

根据图可以知道: 200mv     下降沿     时基:20nS     触发电平: 464mv

网友:
引用 网友C:
PCI_FRAME#这个信号是什么东东,楼主可以分享下吗

PCI总线的帧信号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上传的正常波形也很赞

网友:
为什么换的是南桥而不是北桥????

网友:
测内存没SPD读取,这个SPD如何测试?

网友:
示波器不会用,,,只有观看的份

网友:
示波器用的太厉害了,我们店里只有一台老古董,没人会用,老板也不给买个新的。

网友:
楼主的示波器用的相当的熟练,学习了。

网友:
会用示波器修主板的才是真正的高手,佩服楼主。

网友:
俺是个新手也看不懂示波器,哪位大师教教怎么看啊?

网友:
会用示波器真好,无压力呀

网友:
对楼主的技术是, 天空飘来5个字,羡慕 嫉妒 恨。

网友:
示波仪用的很好,i有波就是好

网友G:
恕我直言,像楼主这种情况,我修机时候要是遇到楼主这种情况,当用示波器抓不到LPC帧信号,我就会打LAD0-3的值,短的,异常的,先干EC,没短的就换桥,哈哈。不过还是赞一下楼主的示波器功力。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弱弱的问下楼主,这些信息测量用AUTO能抓到吗?ADS#这个我知道要设置的,求解答

用泰克示波器抓吧,单次,普源太不稳定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我这儿 有点不明白       怎么通过frame判断南桥坏的?CPU复位不正常 ADS#下拉就肯定不会正常吗? 望解释, ...

LPC-AD0-3   LPC-FRAME  都南桥发过来的,如果南桥工作条件都正常没振周期给EC,

网友:
你这些信号都用假负载测得么 像内存的spd   ????

网友F:
引用 网友H:
LPC-AD0-3   LPC-FRAME  都南桥发过来的,如果南桥工作条件都正常没振周期给EC,

PCI_STOP#是什么信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PCI_STOP#是什么信号啊?

STOP停止意思

网友:
这个我也晓得,这个信号是什么意思?作用?

网友:
关闭的意思,低电平有效

网友:
呵呵   每次看楼主的帖子都有不同的收获  示波器啊  修机的神器啊  可惜我不会啊

网友:
用示波器修机器真好,自己有一个,放几年没用过。只有 AUTO。

网友:
其实这种问题用风枪吹吹就出来了

网友:
万用表还是有限啊

网友:
师傅:我问一下你,你从迅维出来是不是直接就开店啊,还是去别的地方做了几年后,现在才学会修?

网友:
楼主是从迅维里出来就有这么牛的技术还是做了几年了?

网友:
论坛 就要这样的帖子多一些啊

网友I:
楼主问下  ADS#  这个信号是不是在每个笔记本上都有 我找了好几个I5  I3  HM系列的桥 都么有找见这个信号  希望楼主能指点一二

wxf

网友:
思路清晰的前提是理论基础扎实呀!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问下  ADS#  这个信号是不是在每个笔记本上都有 我找了好几个I5  I3  HM系列的桥 都么有找见这个信号   ...

I 3  I5的没这信号,

网友:
信号级维修高手,示波器操作高手

网友:
有示波器修机器就是爽啊

网友:
波真好,这示波器贵吗

网友:
这些波形在哪里可以看到有没有参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用泰克示波器抓吧,单次,普源太不稳定了

您用的老的普源吧。您弄个DS2000系列的看看

网友:
波形很清楚,楼主示波器用的好啊,羡慕

网友:
向楼主学习学习示波器。。

网友:
师傅如果能够讲一些如何运用示波器修笔记本的教程也好啊!

网友:
不怎么会看 示波器

网友:
我也有一台  这样的  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恕我直言,像楼主这种情况,我修机时候要是遇到楼主这种情况,当用示波器抓不到LPC帧信号,我就会打LAD0-3 ...

你们 都是厉害的角色

网友:
有个波波就是好啊 我也买一个 爱不会用啊 神啊 教教我吧 感谢你的分享啊

网友:
抓得一手好波啊,

网友:
请问楼主有以前抓到的CPU复位瞬间波形吗,或者其他复位信号的波形吗,有请发一两个撒,我之前用示波器也只抓到上升沿的高电平,跟你上边的一样,请问抓复位波形比较难吗?

网友:
还有一点AD0-AD3波形能表示什么意思,有这个波形就一定是在正常通讯吗,怎么以前没看到有人抓过

网友:
这技术太牛了

网友:
有波波解释好啊

网友:
问下 楼主修笔记本跟谁学的   拜访下那位大师

网友:
楼主说说怎么调的示波器啊

网友:
学习 中,,,,实在不懂

网友:
实地的就犀利啊,波波用的出神入话,很多看不明白学习中

网友:
这才是高手啊!

网友:
版主请教个时序上的问题:你在这个板子上是测到LPC_FRAME#没有和PCI_FRAME#没有波形,所以判断是南桥的问题吗? 还有PLT_RST#   LPC_FRAME#    PCI_FRAME# 这3个信号是哪个先哪个后的?

网友:
楼主的示波器用的很赞,但是我有个疑问,楼主根据什么换的南桥??为什么不换北桥?是猜的???

网友:
我的试波器和楼主的一样,买了就放在哪里当摆设一直没用过。不会用啊

网友:
请问楼主的示波器是多少M的?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示波器用的出神如画,

网友:
LZ在秀他的波波!

网友:
楼主的示波器要1000左右啊

网友:
LZ好像用的是普源的示波器,请教下怎么样抓取小信号而没有干扰呀?我用普源1102E,只要用500MV/dia 干扰就很大,ns时基干扰也很大

网友:
波波打的很漂亮!换桥也很干脆!

网友:
楼主 含金量好高啊 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cpu复位不正常,要修南桥,cpu复位不是北桥发给CPU的吗

应该是效验DMI总线不正常导致??

网友:
楼主示波器用的很好,修这样问题的心应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PCI_FRAME#这个信号是什么东东,楼主可以分享下吗

PCI的帧周期信号

网友:
楼主辛苦了,没用过数字的,店时只有模似的,平常多用点波,第一次见这么全这么完整的各关键信号的波,感谢,学习了。

网友:
不错经验,拿了

网友:
这示波器用的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绝对收藏啊

网友:
要是楼主把常见的测试点波形整理下   发出来  大家都会很支持的

网友:
要是楼主把常见的测试点波形   还有测每个点示波器怎么调 整理下   发出来  大家都会很支持的

网友:
楼主功夫够深啊,,,细心果断,,,学习了

网友:
楼主功力深厚,看波形就可以判断桥。我现在对桥还是不敢动。

网友:
既然是信号级维修那肯定要用到示波器了

网友:
大师牛逼啊,那么快就判断出南桥问题啊!!!开机中那些 LPC-FRAME PLT_RST#、PCI_FRAME、CPU_RST#都是个什么联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