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公告与服务
bga 返修台 三温区 迅维CF320 怎么样?

楼主(2014-03-30):
询问各位大神。。。有没有人用过这款机器。。。淘宝价格2500多。。就是不知道温度稳不稳定?修复成功率高不高?因为俺是新手,想入手一台,可是4000多,又觉得太贵。。就怕平时用到的时候不多。。。关于bga 返修台,还请用过的大神指点迷津。。。。
修复

网友:
同求次问题,希望有用过的朋友发表一下意见!

网友:
你好,如果是新手的话建议拿触摸屏的机器使用,操作很简单,使用起来也很方便,现在有一款触摸屏的机器正在特价促销,楼主可以看看,CF350T这款,CF350也在做促销活动,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联系我,维修量都是慢慢积累的,情况好的话成本很快就可以收回了

网友(2014-09-22):
来自
不错,物有所值,迅维的做工和材料都是严格控制的,材料不一样,当然质量就不一样,价格当然也会不一样。
匿名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