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G41M-VS3 不过内存维修

楼主(2014-03-30):
接到客户华擎G41M-VS3主板,一开机,跑不过内存
一看内存,烧了一针脚了,再看内存槽,烧黑了,清理后,换内存查另外一条槽试机,一样过不了,量电压,1.5有了,3.3V貌似没有。跟线路,发现在一个电容的下方烧断了,接上,OK。

网友A:
楼主拆了电容吗?

网友B:
要是板中间层烧断的话不知是否好修复呢 ?  OK就收钱了

网友:
没想到今占了个头排

严禁灌水,下次扣分

网友C:
希望楼主把测过的个供电名称说详细些哦,不然还是赚不了多少分的

网友(2014-07-07):
同意老同学的看法,看帖就是想看经典部分啊,

网友D(2014-03-30):
这个烧掉的脚在内存的多少脚位。内存巢换没有。还是只用了一根巢。

网友E:
估计用户没搞对方向插错了引起的吧?楼主回下上面提的问题啦

网友:
估计用户带电操作了吧

网友:
236脚烧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拆了电容吗?

拆开把线接好了再把电容装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板中间层烧断的话不知是否好修复呢 ?  OK就收钱了

就算是中间层断了,这个3.3也可以飞线补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希望楼主把测过的个供电名称说详细些哦,不然还是赚不了多少分的

哥为的不是赚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烧掉的脚在内存的多少脚位。内存巢换没有。还是只用了一根巢。

他只用一条槽,另外一根就懒得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估计用户没搞对方向插错了引起的吧?楼主回下上面提的问题啦

应该不是,之前就有一片一样的,只是之前没有拍图片所以没有发表,可能是通病

网友:
SP供电断线了。我也搞过很多块

网友:
其它地方没烧,幸运啊

网友:
236脚 3.3V烧了

网友:
有 学到了 一点 技术啊  ,谢谢楼主

网友(2014-07-07):
用户可能不懂 带电操作

网友:
电容下面断线都被楼主抓到    佩服!

网友:
带电操作或者客户内存反插的

网友(2015-03-28):
3.3spd烧断不会把内存烧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