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 X64启动时停在“正在启动windows“

楼主(2014-03-30):
如题,除了"正在启动windows”啥都没有,重启一下就好了

网友(点评):
换个好硬盘试试

网友A:
楼主要说的是啥意思啊,没明白,

网友B:
windows画面死机,检测一下硬盘有没问题

网友C:
应该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
检测下硬盘,如果硬盘好的,可能就是系统问题

网友:
据说是USB3.0接口的BUG,电脑启动时usb3.0口最好不要外接hub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说的是啥意思啊,没明白,

电脑启动时停在那个界面不动了,说死不死,说停不停,还找不出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ndows画面死机,检测一下硬盘有没问题

这个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硬盘的问题

总归是猜测,但是硬盘式真没问题

网友:
台式的话.......硬盘数据线

网友:
检测下硬盘,如果硬盘好的,可能就是系统问

网友(2014-05-04):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最后是什么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