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3S不触发

楼主(2014-03-30):
今天拿到一同行A43S 刚来故障为插上稳压电源电流为0.23A  明显有短路 手摸3V  5V芯片发烫 对其周围元件打阻值都OK    后来发现8062A 第七脚输出线性稳压5V经过一个5脚芯片转3.3V为EC供电 这一觉对地阻值为0  正常为500左右  接着把EC去掉  再打阻值不为0了  阻值正常了  把EC换掉 心想这下可以收钱了  插上稳压电源待机为0.02  待机正常  按开机键却没反应  南桥晶振也有波形 开机上也有3.3V    不知怎么回事就是不触发  求助

网友:
待机芯片应该是RT8206A吧,怎么会是8026A?

EC坏了换新的以后有没有放电(拆电池),可以尝试刷新BIOS再试试。

网友:
查EC条件,刷BIOS,换的EC对吗

网友:
刷个BIOSS估计就OK了

网友:
换的EC没问题    我先刷个BIOSS试试

网友(2014-07-16):
先刷边BIOS

网友:
这个板的电源芯片RT8602A如何焊接?我是新手,头次焊不知怎么对齐引脚,又看不见,真难搞。

网友:
查EC条件,发出PWRBTN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