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小修

楼主(2014-03-30):
今天接一外地发来的联想B460二修机    说是偶尔能亮机   拆机后看了一眼板子上一片浆糊,桥干过了,EC也动过(说是没换就假焊了)  哎
开工:各大电感打值正常,通电0.009  触发  一路跑到1.36  反复试了几次   终于有一次不行了  待机0.001   这个3、5V肯定没出来  那就查吧!
发现R376有腐蚀,用镊子轻轻刮了刮,哦哦   自动下来了

呵呵,清理后装上后试了多次,相当有效啊, 进系统试了也没问题,当关机的时候,发现竟然关不了机,什么情况,有试了俩次,还是一样,果断刷BIOS,还是一样,用表笔点在开关上观察,一边强制关机,看电压变化,有效,再放到EC发给桥的脚位上观察,竟然没有,哈哈,换EC后试机完美修复。
其实此板给谁修都没问题,但很多维修员都输在粗心上
实习一个多月了,现在每天平均能修复一片板了,在此特别感谢迅维的饼哥和阿德、阿林三位老师。
本来有好几个帖子的东西,但由于语言组织能力有限就不发了

网友A:
最近发现一个小东西也跟大家分享一下,老鸟略过哈

上面俩个供电芯片同样是有MAINON开启,但是前面那个供电要比后面的供电要后出来,原因是前的供电经过RC延时后开启,而后面的是SHORT就是直接进去开启,而这个对我们维修掉电的时候抓波,可以按照这个先后去抓,不会那么盲目些。希望对新手有些帮助。

网友(点评):
MAINON信号在开启这两组供电时是有个时间顺序,但是和抓掉电没多大关系吧?因为如果是因MAINON引起的掉电,这两组供电应该是一起掉才对!

网友B:
没看懂,顶下        MAIN ON是哪里出来的信号   SHORT有是什么

网友:
你这有点吹牛了吧 2修机?上家这么没水平?

网友:
这个RC延时豪秒级的。。

网友:
有点晕 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顶下        MAIN ON是哪里出来的信号   SHORT有是什么

这里你管它是哪里来的,反正明白有先后就行了,*short 是没有上元件的意思,那里的R没有装的。

网友(2014-06-27):
~~呵呵,搞这行心不细会错过很多完美的机会哦————每天能修一张板,几个月下来也是大师了也。

网友(2014-03-30):
我也没有看名字  表达的不够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顶下        MAIN ON是哪里出来的信号   SHORT有是什么

MAINON是EC发给收到SUSB#后发出的,用来开启系统供电,short是隔离点

网友:
昨天我也修到B460 无待机 也是R376  腐蚀了是249K 电阻。 我在料板上找这个电阻找了好久都没有。后来我把这EN0的 的供电电阻R376  249K 改成100K R377改成39K 串联分压 最后这个电压是5.4V .我也在讯维网看来看  这个电阻可以开路 也就是不上R376 和R377 。EN0 一样打开VREG3 VREG5

网友:
想评十分。可惜今天分只剩8分了,楼主的技术不用多说,饼哥都说是高手,膜拜

网友:
R376是5V输出电阻?

网友C:
弱弱的问下,LZ去迅维之前,做过维修吗?实习一个月就能平均每天修一块板,不简单呀!

网友:
楼主请教一下,EC发给桥的那个关机信号叫什么?还有如果正常关机的话,EC和南桥是怎么实现的,需要南桥的参与吗?

网友:
再看这贴一次,感觉有点不对,还望LZ解释!!!
LZ说这机是偶尔不亮机,但是你修的地方是3V 5V开启~~而你发现故障点也是从待机电流方面找到的!!按常理来说,3V 5V开启腐蚀,会造成3V 5V不稳定!可能会造成掉电,或偶尔能触发,偶尔不能触发!!!但是偶尔不亮机就不好理解了!!!!
难道这个开启只影响3V 5V线性电压?使得EC供电不足?偶尔显,偶尔不显?也说不通呀!!!

网友:
看不懂,还不懂这些呢。

网友:
楼主叙述的很简单明了,一天修一个板子有师傅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发现一个小东西也跟大家分享一下,老鸟略过哈

上面俩个供电芯片同样是有MAINON开启,但是前面那个供 ...

图片为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弱弱的问下,LZ去迅维之前,做过维修吗?实习一个月就能平均每天修一块板,不简单呀!

木有,呵呵,被逼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