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3CR外接显示内屏不显

楼主(2014-03-30):
请大师们,给点思路,一个华硕F83CR开始电流0.9做的显卡电流上去了,外接正常显示,但是内屏不显,屏供电19V,+3VS,+3VS_LCD电压都有,屏是LED的,屏线,屏都测试过了,就是不显啊,请大师们给点思路吧

网友:
先加焊显卡试试了

网友:
植株显卡呢!~

网友:
屏有显示单没有背光,显卡都换了,屏线和屏都换过,就是没有背光,外接正常,屏供电也有+3vs,+3vs-lcd都正常,没有思路了,求解

网友:
屏有显示?意思能看到字?能看到字不是就好修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