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V3000重装系统后跑完滚动条后掉电

楼主(2014-03-30):
重装之前也掉电,有时过滚动条后掉,如果没掉就能坚持一会,但一玩游戏马上掉电。用风枪加焊北桥、南桥、CPU供电芯片后还是过滚动条后掉电,进BIOS半个小时才会掉电,可进系统过了滚动条就掉,还有到了滚动条时触摸CPU散热片烫手,风扇散热片都没问题,会是什么原因呢?求助

网友:
V3000 门事件。

网友:
看一下显卡吧,显卡是不是GO8400?

网友:
估计进安全模式不会有问题,那也能证实就是显卡出的问题了

网友:
查下cpu电压稳不稳,

网友:
是显卡出的问题了

网友A:
v3000百分之90是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v3000百分之90是显卡

可是我用风枪加焊了还是不行啊,是不是非要上BGA重值球啊?如果重值球后还是不行是不是就是显卡坏了?

网友:
显卡问题会导致掉电  给客户报风险   然后重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