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出LOGO不出图就黑的显示器维修

楼主(2014-03-30):
入手一宏基19”液晶显示器,上电LOGO出现正常,以为是好的,屏变黑后,接电脑vga线,嘿,还是黑的。确定信号是好的后,判断灯管有问题,拆机。测试了灯管都是好的,用别的高压板驱动板点屏,一切正常。拿原来的高压板驱动板点屏,故障一样,怀疑高压板坏,另拿好的测试灯管上此高压板,嘿,全亮!再点原显示器,还是黑,但从后面看有光,原来高压板是好的!那为什么会黑呢?难不成是驱动板有问题,可有LOGO啊。是不是信号通道有问题,用万用表一测,行场双二极管都短路,吹掉,OK!

网友:
显示器总有行场三极管短路的,一般的电脑显卡也跟差坏掉。总感觉是客户家的插排出问题引起的

网友:
这是VGA无显示,建议楼主刷MCU程序

网友:
这种不用说是雷打坏的,一板显卡也挂了修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