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BIOS无”USB-HDD”选项怎么办

楼主(2014-03-30):
最近从朋友那里淘来一块二手的移动硬盘,计划着为该移动硬盘上装上WinPE系统,但让我困惑的是:在主板的BIOS中找来找去都没有找到“USB-HDD”这个设置选项,这是怎么回事呢?要怎么才能解决?

其实,绝大多数主板都是支持USB-HDD启动的,关键是要设置正确。不同主板BIOS选项迥异,最好能找到详细的主板说明书对照着进行设置。

首先要开启USB启动设备支持,比如找到类似于“USB Storage Legacy Support”或“USB Storage Function”这样的选项并设置为“Enabled”。

接下来如果在启动类型中找不到“USBHDD”,那可能是BIOS将你的移动硬盘归类为普通硬盘了,这样的话请将启动类型设置为“HDD”,然后在具体的启动设备列表(如“Hard Disk Boot Priority”)中找到移动硬盘,并设置为首选启动设备即可。

网友:
嗯前几天我也碰到这情况

网友:
一般直接拿到别的机器上面GHOST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