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20G不显示修复后又修待机高

楼主(2014-03-30):
接散户一台ACER 4520G的机子。不显示,这机有经验的人都知道北桥超贵的。MCP67MV-A2。。报价500.让人先走了。

开机测试,电流1.3,1.0 ,1.1反复跳,就是上不去。。不管了,加热一下北桥,显示了,,本来重做BGA也能OK。良心下还是订了一下全新的芯片回来。。

第二天芯片回来了,换上开机1.6,是上了不少,就是上不到2A,擦擦独显,OK。但待机0.16,那个高啊,不对啊。

这种情况一般是3VS提前出来了。或是5VS提前出来了。

插上电,没开机,测试+3v果然提前出来了,再测MAIND电压待机也是出来了,

再向上追电路。MAINON电压在待机的情况下并没有出来。。再测PR73上端有电压19V,后端没电,

这下就要么就是这个电阻坏了,要到就是前后面Q管坏了,拆了PQ21  PQ15,再测,还是没电,
现在就是有空可PR73坏了,找了个10K的代换上,还是没有,从图上看没啥了,只余下PR72了。短路了??拆了再测,还是没有。
*脏话*,拆光了,还是没有,PCB板坏了。

直接用小刀把PR73拆下来。只焊接VIN端。再测PR73另一端,电压出来了。看来是PCB板有短路了。

问题找到了,接下来就是飞线了。时间关系,就不说怎么飞了,大家都应该知道怎么飞线了。

飞线后PQ15的G极电压一下就起来了。插电后等机0.01A。

此机修复!!

网友:
今天出院了,继续修机!!

网友:
这样的机器就是锻炼人的耐性

网友:
待机大也能开吧? 就是用不久就是了。 你吹北桥的时候显示的待机不是不会大么? 换桥导致的么

网友:
待机大也能开   就是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