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20奇怪现象广征意见

楼主(2014-03-30):
DELL D620刚开始是开机无显示,后来加焊了显卡,显示正常了,测试了有两天都很稳定,后面在测试中我发现这款机子的温度一定要达到80度以上风扇才会转起来,也许是我太心急,以为风扇不转,强行拉了个5V的供电给风扇,结果风扇还是不能转起来,于是把强行拉的线拆除,结果怪了,现象是插电开机不显示,电流停留在0.4A左右,于是换了个CPU,开机又有显示, 再于是第二天早上把那个不显示的CPU重新装回去,插电不显示,但是用电池可以开机有显示,怪就怪在一个地方:我用电池开机有显示,但是进系统的时候就是会黑屏掉,只有在我插上测试专用电源的时候,用电池开机再插电源,可以顺利进入系统正常使用,但是用测试电源直接插电开机不显示,还有个怪现象是:我用DELL原装的电源插上去也是开机不显示,即便用电池开起机后再插电源适配器,还是不能正常进入系统,在网上搜了下,归纳一个问题就是: 用电池可以开机,用电源不能开机。 有没有同行碰到过这种问题,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戴尔机子不要轻易改常转 ,改了就莫改回
去.换I0试下.同事

曾经一戴尔机子改常转后多嘴,给Js说了.J

s说客户不同意.再改回就不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