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JS灰屏的问题

楼主(2014-03-30):
今天接到一台华硕K43JS的笔记本打开一看主板靠屏接口有烧糊的一块,清理干净发现是19V  LED屏上面供电短路造成的,咨询过后得知原来清灰时C壳短路造成的,把19V烧焦的地方用保险电阻接上查看屏线也烧断了,全部处理好之后通电测试屏亮了就是灰屏,没有字显示。立即换屏测试问题还是一样灰屏,排除屏的问题检查19V  3.3V也正常,外接显示器正常,高手们不会显卡也挂了吧!求赐教!!!!

网友:
屏线换过了没有

网友:
查一下屏的信号上来了没

网友:
屏线测量都是好的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有可能屏线接口的哪个信号没有,或者是信号不同步

网友:
   我的k42也是暗屏。屏上有19v  .3.3v    , 信号上不好, 却定是主板的问题, 有高手能教我信号有什么发出来的啊

网友:
应该是显卡

网友:
可能是显卡的问题。清尘有清的不亮的,出现灰屏倒是没遇到过、

网友A:
这个先换屏线和屏,在测量接口到显卡的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先换屏线和屏,在测量接口到显卡的信号,

请问这位师傅没有示波器可以用万用表测量信号吗?怎么测量?

网友B:
外接VGA  有图像显示吗?

网友:
感觉像是显卡挂了    不太好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接VGA  有图像显示吗?

外接有显示

网友:
查一下屏上来的信号

网友:
先排除屏线,在换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