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触发维修、IO常用脚位(有什么错误的地方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4-03-30):
这是在我来实地和徐老师学习一个星期成果,从以前的小小白到现在成果,来实地学习让我收获很多,很感谢各位老师。(星期天总结)
1、3VSB对地打值100以上,短路依次拆除网卡、部分主板IO、固定输出3.3V的1117、南桥。不确定对地短路的可在待机状态下触摸网卡、IO、南桥是否发烫。
2、USB数据线对地打值400—600左右,短路南桥一定坏。
3、VCORE(CPU供电)对地短路一般高于30.如果短路一次拆除钽电容、电源管理芯片、下管、驱动芯片、滤波电容。
4、内存、AGP显卡、桥、总线供电对地打值不为0就OK。、
5、晶振 INTEL/AMD 0.1-0.5V  VIA 0.5-1V  SIS 0.5-1.6V   NV 1-1.6V
6、通常采用的触发方式:
INGTEL/AMD/NVIDIA:开关----IO----南桥----IO----绿线
VIA:开关----南桥----三极管----绿线
SIS:开关----南桥---绿线
INTEL原装板:开关----南桥----IO,检测CPU----绿线
IBM、DELL主板:开关----南桥----IO----绿线
7、常见IO触发脚位:
不经IO开机主板:IT8705/W83697/W83687
IO脚位数1---38、39---64、65---102、103---128
联阳:8702/8712/8716/8718/8720/8721/8726/8728脚:
待机供电67、开关开机信号75、 IO上电请求72、南桥上电允许71、IO开启上电76(GB技嘉每脚加31)
8758待机供电2、31开关开机信号35、IO上电请求33、南桥上电允许32、IO开启上电36
华邦:83627脚:待机供电61开关开机信号68、IO上电请求67、南桥上电允许73、IO开启上电72
精拓:71872脚:待机供电67开关开机信号75、IO上电请求72、南桥上电允许71、IO开启上电76
71862/71882/71883脚:待机供电68开关开机信号80、IO上电请求81、南桥上电允许82、IO开启上电83脚、71889脚:待机供电65开关开机信号76、 IO上电请求77、南桥上电允许78、IO开启上电79
M71808A脚位:5VSB:38脚、3VSB:48脚、RSMRST#:36脚、开关开机信号31、IO上电请求32、南桥上电允许33、IO开启上电34

网友A:
师弟,这些是主板书最后几页资料,你发出来没必要啊。

网友B:
月饼大师好像发过相关的资料下载,不过比你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师弟,这些是主板书最后几页资料,你发出来没必要啊。

这是本人自己总结的,主要是我觉得常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月饼大师好像发过相关的资料下载,不过比你全。。。

那是啊!我怎么能和月饼老师比呐!

网友:
好资料好用自己整理,才是硬道理,这样也好自己多总结和学习,有利于自己长时期的知识正确积累。

网友:
月饼老师发过了,整机的都有,这只是其中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