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E2243FW显示器不通电有没有什么通病?

楼主(2014-03-31):
打开盖子发现里面有几只蟑螂在里面,看了一下电路板IO有一点蟑螂屎,二话不说先用洗板水刷一下电路板看看行不行,结果一试还是不行,然后就用万用表量了一下电压5V、3.3V、1.8V电压都有,证明电源部分没什么问题,看了一下IO上有一点点氧化就先脱一遍IO再试试看行不行,脱完过后一试还是不行,就上网查了一下说这款显示器程序坏的比较多,我想问一下用什么工具刷这个程序比较快捷方面的,这个问题有谁修好过的麻烦一下请分享一下经验,在此先谢谢大家···

网友A:
开关上有没有3.3V?

网友:
用编程器可以刷的哈  要不就在网上买一个

网友B:
其实是用中文板的编程器很快也很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上有没有3.3V?

开关电压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是用中文板的编程器很快也很稳定

我试一下看

网友:
这种的经常有死健,量那些按键有没有拉低电压的情况。

网友:
进蟑螂屎的。一般难修,不会是程序坏。大片坏的多。

网友:
要是开关上有电压就是驱动板的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