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硬盘时好时坏的故障

楼主(2014-03-31):
硬盘只要认到盘mhdd检测完好,进系统使用完全正常,但是关机后再开就不认盘了,大家帮忙给点思路参考吧!~

网友:
台式机还是笔记本呀

网友:
先排除数据线电源线的问题
然后做一下复位SMART表看看。

网友:
复位SMART工具谁有分享一下

网友:
为什么不想想是主板坏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