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没有待机 不是通病

楼主(2014-03-31):
三星r428没待机。不是那个电容的毛病 tps51125很热 换过该芯片无效。断开线性5vldo  51125不热了 测ldo负载没问题,阻值500多  怎么修了

网友:
这个二修机 原来待机芯片没了  图纸是51125 不知原机是不是 有该板子的 帮看看呗

网友:
介意搞个3V 5V电源小板上去试试

网友:
51125a 还是b

网友:
是不是爆电容了  用烧机

网友:
烧一下,摸吧

网友:
用5v烧过了 没用 电流很小 不知道原机是什么型号

网友:
换电源IC   不行就换桥

网友(2014-05-18):
我也正修这问题呢 感觉是哪个小芯片坏了 或者哪个小电容坏了导致的

网友(2014-08-23):
我也正在搞  不好找啊  找了一大圈  楼上的搞定了没

网友(2015-06-30):
拆开网卡芯片试下,我刚修了一台。

网友A(2016-07-20):
我也正修一台这个机器。也是没有摸到头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正修一台这个机器。也是没有摸到头绪

你的笔记本什么故障,发上来或许能帮你解决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的笔记本什么故障,发上来或许能帮你解决呢

我的搞定了。最后确定是网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搞定了。最后确定是网卡的问题,

好的 修好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