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翔升GTS250 512M GD3 跑码档26或2B。

楼主(2014-03-31):
如题,翔升GTS250 512M GD3 跑码档26或2B,显示器信号灯由黄转绿单无显示,VGA口和DVI口均一样,有时候清主板bios后偶尔能点亮,金手指和16对耦合电容测量正常,
求大神指导思路,顺便求个同样型号的bios。外观如下图。

网友A:
BIOS可以去GPU-Z的官网找找看,一般都能找到,不然你给一个这显卡的GPU-Z数据截图我去给你找也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IOS可以去GPU-Z的官网找找看,一般都能找到,不然你给一个这显卡的GPU-Z数据截图我去给你找也行。

我去找过了,是techpowerup吧?没有找到pcasl的,翔升的官网和论坛上也没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去找过了,是techpowerup吧?没有找到pcasl的,翔升的官网和论坛上也没有。

恩恩,就是那个网站,既然你已经找过了,我去估计也差不多,先告诉你别报希望,找到没找到我都会回复你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恩恩,就是那个网站,既然你已经找过了,我去估计也差不多,先告诉你别报希望,找到没找到我都会回复你的 ...

谢谢热心的你!
这是pcb的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热心的你!
这是pcb的型号

千万别谢,因为你没看出来么?我这貌似帮不上忙了呢,虽然还在帮你找那个BIOS不过看样子没什么希望了

网友C:
你肯定是显卡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肯定是显卡问题吗?

肯定的,换了显卡就亮了!

网友:
额,不行了,实在找不到,官网上直接把这个显卡的相关数据删除了,不过给你指条路或许能行得通,到翔升官网去点那个联系我们试试,我以前有个影驰的显卡也是这样找不到BIOS就是这样做的,当时就给他们发了一封邮件,两天之后就给我发回来了。如果实在不行你还可以用这个代替试试

网友:
好的  我去试一下,谢谢!

网友D:
换了显卡就能好了么  ?  我遇到过一会这种现象的 是主板BIOS出问题了 刷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了显卡就能好了么  ?  我遇到过一会这种现象的 是主板BIOS出问题了 刷了就好了

不仅换过显卡,也把这张卡放到其他OK的板子上试过,一样不亮。

网友E:
刷写一些显卡BIOS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刷写一些显卡BIOS测试一下

就是没有找到原版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