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消除开机密码

楼主(2014-03-31):
主机是联想启天M4360,coms电池清过电不好用。跳线也不好用。求高手

网友:
刷BIOS就可以了

网友:
有些有密码芯片的

网友:
只有刷BIOS

网友A:
双BIOS.感觉BIOS坏的几率小

网友:
把电池扣掉,短接复位针15秒试试

这可以试一试,老徐教过的, 在技嘉板常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BIOS.感觉BIOS坏的几率小

不是BIOS坏了,是用新BIOS刷进去,让它自动恢复默认设置,密码也就被清除了,如果密码另外存放在其他密码芯片上,这个方法就不好使了,听说T61的可以热拔插密码芯片的时钟脚来修改密码。

网友:
试试看能不能找到厂家的万能密码,这种放电后密码还在的板子我以前在清华的台式机上也遇到过,就是用的厂家的万能密码搞定的。

网友:
用U盘引导进PE,吧密码改掉

网友:
看来也只能先清一下密码试试 不行就刷BIOS吧

网友:
刷BIOS就行了,这个只是放电没用的

网友:
有些有密码芯片   刷BIOS也还是不行的   我有见过一些

网友:
IBM的密码芯片在南桥下面,要一样的板上面拆下来才能用的,四方方的。。。

网友:
这个有个专门的芯片存放密码资料的

网友:
password出来了,刷bios吧。

网友:
只有刷BIOS了。

网友:
我这还真有个BIOS密码破解的软件,不知道试试看行不行?QQ:350364371

网友:
刷bios试试看

网友:
刷BIOS即可清除密码

网友:
刷BIO 看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
把密码芯片取下来

网友:
客户,送维修站去啦、

网友:
我还没有遇到过台式机有密码芯片,这回开眼界了,以后要注意了。

网友:
这应该刷BIOS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