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引起的电脑自动关机 求解

楼主(2014-03-31):
今天收到一台电脑 自动关机  鲁大师测试下温度20度 压力测试不到30  想到可能是电源的温度  直接换了个电源还是不行  最小化硬件 主板 内存 CPU  还是不行  开机过不了几分钟就关机 U换过还不行  板子的可能性高  请大虾帮我分析下哪里的问题 昂达MCP61

网友:
cpu温度高了

网友:
稳定不高

网友:
桥的问题了,空焊了应该是

网友:
先重装系统,再查开机电路,并且用手摸摸看主板有没有烫手的地方

网友:
昂达MCP61,单桥的吧!我是桥杀手。

网友:
你的开机电路可能有问题,MCP61是单桥,你最好用示波器跑一下信号,我觉得你桥的开关机的信号有些问题

网友:
就是桥出问题了,做做桥就业OK

网友(点评):
这板桥爱出问题。

网友:
看看场效应管温度是否正常

网友:
我也遇到过 类似的情况,经过我处理后机子好了,过程是这样的,客户的C盘大小10G,仅能装个XP系统和几个常用软件,测温度都正常,不高,CPU,内存,桥供电也都正常,电源功率也足够,应该是C盘太小了,稍微一运行软件就空间不足,就自动关机,我就给把重要资料备份出来,重新分区,把C盘扩容,重装系统就好了,仅供参考,你可以试试。

网友(2014-06-28):
应该桥空焊了吧。。加焊下桥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