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THINKCENTRE 8705 进不了系统, 能认到硬盘,

楼主(2014-03-31):
(无正文)

网友A:
黑屏时,主板其他的一些供电都有吗,,比如CPU这些供电等

网友B:
检查是否硬盘引导数据丢失,可挂接台式机进PE下用软件恢复重建引导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黑屏时,主板其他的一些供电都有吗,,比如CPU这些供电等

其他都好呢,进入logo然后选择硬盘或U盘启动时就直接黑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检查是否硬盘引导数据丢失,可挂接台式机进PE下用软件恢复重建引导数据。

硬盘式好的,都换了几块好硬盘了,都是启东时就直接黑屏了。

网友A:
我说的黑屏进电压都没掉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黑屏进电压都没掉下去?

电压正常 ,,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硬盘式好的,都换了几块好硬盘了,都是启东时就直接黑屏了。

某些THINKPAD机型BIOS里带硬盘保护功能,更换硬盘后不能直接使用,不能使用GHOST版安装系统,必须用光驱引导进行完全安装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吧

网友:
电池放下电

网友:
多谢共享 好的

网友:
你为什么不换个系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