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求教 这个是什么管 怎么测是否好坏

楼主(2014-03-31):
请问这个是什么管?怎么测它的好坏  急  非常感谢...

网友:
CPU边上的?MOS管吧,网上没看到PDF   也不知道怎么查

网友:
MOS管   量下撒

网友:
是显卡上的  显卡短路了 我不知道怎么查这个管

网友:
怎么测量哈  这管子还是第一次见  都不知道怎么操作

网友:
拆下来量下

网友:
具体怎么量?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个场管,量量有阻值没有

网友A:
是不是显卡背面的供电管子啊  脚位从左往右看  123脚是S  4脚是G  管子背面是D  因该是这样

网友:
就是mos管吧,是三星的主板是吧

网友:
就是Mosfet管子,吧,

网友:
CMOS 管。。。。。。是CPU 供电部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显卡背面的供电管子啊  脚位从左往右看  123脚是S  4脚是G  管子背面是D  因该是这样

因该就是个场管  和场管测试一样 前三个脚是一组 你测量一下试试吧

网友:
场管啊,只是把上面4个脚做成一体的了,这样通过的电流要大些吧

网友:
这是PWM供电电路里的MOS管,四脚相连的是D级 三脚相连的是S级 然后剩下一脚为G级, 理论来说是要测6次,DS DG GD GS SD SG这6次能测到一次为500左右的值。。。

网友:
什么D级什么S级哈?
不懂哦

网友:
学习学习刚开始学

网友:
mos管吧   是cpu供电部分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