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5V关机慢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03-31):
我的本本关机越来越慢了,这是怎么回事 内存是4G C盘没安装任何应用程序 也没有资料  重装系统后还是慢

网友A:
是不是硬盘出问题了。

网友:
BIOS 刷一下

网友:
主板南桥可能有问题

网友:
硬盘问题比较大

网友B:
硬盘有坏道概率比较大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硬盘出问题了。

弱道会有影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有坏道概率比较大

没坏道,只是有几个弱道

网友:
线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这个大多数都是硬盘导致的

网友:
换个硬盘包好

网友:
是不是硬盘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