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常见五大汽车故障“灯语”解密

楼主(2014-03-31):
不同的车型,在仪表台上均设有不同的人性化提醒,以灯闪灯灭的方式来提醒车主们,可是,人们只能读懂油量、水温表等最基本的“灯语”,一旦仪表盘上其它灯出现了异状,往往就会不知所措,甚至该及时检修的置之不理,与故障无关的却紧张得停车求助。因此,专家建议车主们,读懂“灯语”再上路,用车才会更从容。下面是对五大仪表指示灯的介绍,希望对大家又说帮助。

  1、ABS报警灯:

  如果ABS灯在行驶当中点亮,说明ABS电控系统出现了异常;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正常的刹车系统不会出问题只是ABS不工作,作为车主遇到这种情况不用很害怕(不是说ABS有故障就没有刹车了,因为他们是两个不是串联的关系,ABS只有在车轮即将抱死时候才会启动,车轮不抱死的时候不启动,但是只要刹车系统没有故障刹车依然可用),只要正常驾驶就可以了;然后尽快到维修站进行检修即可。

  2、刹车报警灯:

  如果在正常行车手刹松开时刹车报警灯点亮,需要及时下车检查一下刹车油液面,看刹车油是否缺少;一旦刹车油严重缺少要注意查找是否存在泄露的情况。由于刹车油不会瞬间缺少太多,但刹车油的泄露会导致刹车失灵一定要特别小心;检查后,如无缺少则需要开到维修站检修一下刹车油液面传感器或手刹灯开关是否存在故障现象。

  3、安全气囊报警灯:

  如果在车辆启动后安全气囊自检没有通过时,安全报警灯便会点亮;此时安全气囊有可能在发生意外时不弹开,起不到被动保护的作用;但是这时车辆仍可继续行驶,不必过于担心只要尽快到维修站检修一下便可以。

  4、发动机故障灯:

  如果这个报警灯点亮或压力表指示太高时我们一定要使发动机熄火,先检查一下机油是否缺少,方法就是将车熄火后,拔出发动机机油尺,看机油页面是否在最低限和最高限之间。如果机油高度正常,则要找维修人员来进行检查,以确定该灯点亮的原因。

  5、水温表报警灯:

  水温表一般在车辆上多为指针式的。其指针一般在正常温度时指示在红色区域以里的部位,其温度值一般在95摄氏度左右,有的车子要高一些。水温表的指示可以告诉我们车辆现在的温度情况,显示发动机现在是否处在正常温度工作范围,是否有高温等异常情况。因为车子一旦长时间高温运行会造成发动机的严重损坏。这就要求我们在开车时要不时的注意水温表的指示。尤其是在夏天天气相对很热容易造成发动机高温;因此在夏天开车时要特别关注你车子的水温表,不要让水温表的指针指示到红色报警区域。如果指针指示到了水温表的红色报警区域,要及时将车开到路边,停车检查,看发动机是否有开锅,如确实开锅(水箱一旦开锅严禁赤手打开水箱盖,以免被烫伤)这时先不要启动车子让其慢慢冷却;然后等待救援或补充冷却水,然后开到附近的维修站进行检查维修,找出引起水温高的原因并及时予以排除故障。

网友:
很好的资料,先学习,等有车了就可以用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