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27死活不开机

楼主(2014-03-31):
我有一台开机电流跑到1.0不变,不知是什么问题,量各电压都有,南桥复位都有了,拔掉内存也是一样,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内存插拔一下,北桥显卡加热一下,不然刷个BIOS   不说的这么笼统,没办法判断啊

网友:
查查开机时序

网友:
多数是开机时序的问题

网友:
显卡北桥加热,不行就换CPU

网友:
此机南桥坏的多。。。

网友:
加热北桥吧

网友:
看看CPU复位有没有。 如果来了就多半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风枪扫一下显卡,不行查查时序,这机子南桥爱坏。

网友:
这样子说,真心没办法帮你。

网友:
LPC有波形没有

网友:
动动桥看看,如果不行的话就退吧

网友:
有波波就好弄多了

网友:
此机显卡坏的多

网友:
各电压都有,可以先刷个BIOS试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