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Q310不通电求解

楼主(2014-03-31):
这个电阻被烧到13点几K,换了后用个把小时又烧掉 ,请问各位大神看看 是怎么回事```

网友:
Q510,Q511也换了  两电阻也 换了  用用就有烧了  ``

网友:
求助啊 求助啊 ``

网友:
你把R538换掉看看呢?

网友:
用色环电阻试一下

网友:
电阻被烧了?少见。电阻阻值变小更少见。。。有可能电阻没坏查查电容看有没有击穿的。。。

网友:
电阻烧大的可能比较多吧

网友:
是电容坏了````

网友:
后级有短路

网友:
100K的电阻也能烧?

网友:
电阻只会变大不会变小的吧?

网友:
你换了保护隔离管子怎么不顺便换充放电芯片啊,都是一组的  原则要一起换。电阻你有没有开路测量

网友:
电容不良 会导致高压脉冲烧坏元件

网友:
电容坏了吧

网友:
是0402的小电阻吧,两个100K分压后应该是适配器电压的一半.还是周边的散热不好?因为电流也太小了,你不会是换的阻值小的电阻吧?你换的电阻阻值没搞错?

网友:
测测R538的对地跟本身的阻值

网友:
直接不要Q510 飞线过去

网友:
能显示吗,还是没显示就掉

网友:
2个电容换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