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戴尔U2711 显示器 无信号输入 然后自动关机 再按电源键开机不了,必须拔掉电源

楼主(2014-03-31):
      电脑处于正常工作状态------但是,按下显示器开关键关闭显示器后---再按显示器电源键打开显示器,就没有反应了,指示灯也是灭的。解决办法,把显示器电源线断开五秒钟以上,然后重新插上,就能正常使用,各按键正常,按下关闭显示器电源键,则故障重复。

网友:
这种情况往往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先换个通用驱动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