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恢复

楼主(2014-03-31):
谁能给我个硬盘恢复的好  软件
求助中

网友:
不同的故障,使用不同的软件,不同的方法,没有包治百病的林丹妙药,也没有包恢复所有数据的软件。

网友:
对 一般在网上下的都不好用 。。都是花钱买的

网友:
如果数据重要建议不要自己弄 ,还是到专业的数据恢复中心区看看吧。

网友A:
没有专不专业的 都一样要用恢复软件 网上下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专不专业的 都一样要用恢复软件 网上下载的

你确定你真的知道数据恢复? 好的软件都是要在淘宝网上买的。一般都要几W   ,数据恢复是有成本的  给你普及一下知识吧。

网友:
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网友:
我有西数的WDR,

网友:
淘宝有的是

网友:
直接进去PE下就有,恢复的也不错

网友:
我用深山红叶工具箱的时候,里面有个加载的虚拟光驱,不管在系统里面还是PE都可以用,那里面有一个数据恢复,里面带有三、四个恢复数据软件,我试过,还是有用的,不过分过区的扇区不能恢复,即使恢复出来也是只中看不中用,那些专业搞数据恢复的还是有专业的软件把,一般普通格式化,删除的数据都可以用这个恢复。

网友:
唉,这是个钱的问题。。。pc3000好贵的

网友:
请问进pe怎样数据恢复

网友:
我没在pe里边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