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主板G41X-L V1.1 BIOS

楼主(2014-03-31):
杂牌主板G41X-L V1.1  BIOS

G41X-L V1.1.rar

网友:
CPU 是BGA焊接的?

网友:
嗯,是 的。这种是套版,一般只有电脑城里面捣糨糊就装出来。跟这一模一样,上星期弄了一台,北桥虚焊,没本分下来。而且这种风扇不能随便换775的,螺丝的柱子长度不一样。

网友(2017-06-30):
板载CPU 啊,还没遇到过,biso应该不一样吧

网友A(2017-08-23):
嗯。。我有一块也一样的板子。。重复跑D0-98-D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我有一块也一样的板子。。重复跑D0-98-D0.

能帮助你们修好主板就好

网友B(2020-06-27):
进CMOS重启有时变关机,有时自动会关机,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CMOS重启有时变关机,有时自动会关机,不知是什么原因

CPU供电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