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78 小绿灯不亮,速修一列

楼主(2014-03-31):
2014.3.30 号接机器

客户自述故障  不能开机,小绿灯不亮

拆机 吹牛逼,扯犊子过程 你懂的,开单客户走了

测电源接口  第一脚 16.5V 第5脚 2.8V, 瞬间我就笑了

麻痹 没有图纸,瞅半天么看见板号,找图花了15分钟,!

此机器有点位图 方便就不说了
直接测 U6900  VCC 没电   测U6901 SMC_BC_ACOK 正常,u6901 4脚也正常输出3.3V

测U6900 1脚对地无穷大 ,直接 1脚飞线到 U6901 4脚 。后电压正常

插电,还是 绿灯不亮,

果断杀向,SMC  VCC正常 ,示波器打时钟没有波,

直接换 C5011

插电 绿灯 亮,自动触发,亮机!

妈蛋小问题,5分钟搞定, 找图时间比修机器时间还多~~~

没有多少技术含量,给小绿灯不亮提供一个参考思路,草泥马不要动不动就说 换SMC

维修费用:1200 ,你们看合适嘛!?

下午,前台接机器,DELL N4050 进水 3天,泡了3天!

让小弟清洗干净 使劲洗刷刷,刷完 掉了几个元件,大部分都是电容!

进水的地方。 是2路供电,为了保险起见,我直接拆掉了,MOS管 跟芯片 发黑的电容我全部翘了!

抱着没打算修好的心态了,打各大电感,都没有短路的,插电 待机0.13 调到0.11, 不能触发!

就是不出供电也不会导致 不能触发! 忽略其他条件,直接查 PCH RTC电路

RN2106  腐蚀掉了 焊盘也没有了,打后级组织正常! 换掉,RN2106 1.2脚 跟 Q6001飞线。 R2104 电阻 也挂了, 找了一个100K 的上去~~

插电自动触发到,0.44A 并且  我强制短接PWRBTN,可以关机!

装上 刚才拆掉的2路,供电芯片 跟MOS管,擦,居然 亮机器; ,DELL 太坚强了!!

维修费:260 .。

没什么技术难度,没分下载了,发个帖,赚点下载分

最近修iPhone5 5S 4S较多,  都快忘记修本了,算回忆吧!

14.3.31 ,

网友:
楼主很强悍 也会回吹牛

网友:
能修好就是技术  吹牛B就吹吧 呵呵

网友:
手机电脑都能修 强大啊

网友:
既会修又会吹,下错呀!个人单干绝对有前途。

网友:
看了一下楼主的个人资料,学历是博士?

网友:
真是高手  中高手,,,,有机会学习就好了

网友:
楼主是主修苹果的吧,技术绝对牛。

网友A:
我这有台苹果也是进水 后处理完了亮机啦啦 可是是自己触发开关不好用 能修好吗 图纸我看的不太懂所以一直放着 也没示波器 不好修啊

网友:
主题发的挺帅的一看就是高手中的高手啦 教教吧 怎么学才好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这有台苹果也是进水 后处理完了亮机啦啦 可是是自己触发开关不好用 能修好吗 图纸我看的不太懂所以一直放 ...

你是说 机器自动触发亮机器,按键盘开关没有用?你看下触摸板边上有颗电容或者电阻,待机的时候3,3V 那个就是开关,你用万用表打下就知道了 能不能关机了,能关,要么键盘坏,要么 触摸板挂~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说 机器自动触发亮机器,按键盘开关没有用?你看下触摸板边上有颗电容或者电阻,待机的时候3,3V 那 ...

谢谢 明天看看 感谢你的回复 触摸板坏也会引起自动开机时吗 谢谢你哦

网友:
楼主现在维修手机  能要多少钱啊

网友:
学习中 图纸还是不是很懂

网友:
B总,就是牛B啊,1200啊

网友:
既会修又会吹,下错呀!个人单干绝对有前途

网友:
哎 一个1200   一个才280  差距真大

网友:
饼哥给分真康凯,一出手就是40呀,楼主技术一流!思路很好

网友:
进水 3天,泡了3天还能修好,楼主够细心

网友:
这样的进水机会返修的

网友:
苹果1200够犀利啊。。。我们这儿苹果少得可怜呐,手机倒是不少

网友:
说实在,修苹果笔记本还是比较有钱途的,我去年年底修一台AIR,是进水的,从触摸板缝进去的,拆进去洗洗烘干一下,开机亮机。500到手。

网友:
小坤你又调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