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换屏的一些注意事项求大虾指教下,老是换屏就烧。

楼主(2014-03-31):
我至今换了两片笔记本屏,两个机子的屏,我换了之后都是烧掉了,导致屏就挂了,第一次换屏坏掉的时候,我店里的一个师傅对我说,电池没取掉,然后插屏线的时候给屏烧掉了,然后第二次换屏,我都仔细注意了下电源的关系,结果还是屏后面的那一块里面的一个元件烧掉了,我真心蛋疼了,我问师傅,师傅有时候也不说,没办法,来论坛请教下各位大师。求详细的换屏注意事项。。。。。。

网友A:
电池拔掉   屏线别插反就行了

网友B:
1:电池拔掉换屏;
2:屏线要百分百地确认插到位;
3:新屏更换后测试时使用适配器供电,有问题时可及时断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池拔掉   屏线别插反就行了

电池也有关系么,关键我现在很蛋疼,我另一个师傅说电池取不取都无所谓,我也看过他不取电池就换屏过。  然后就是屏线插反怎么可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拔掉   屏线别插反就行了

屏线应该没正反之分吧? 不然屏都按不上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1:电池拔掉换屏;
2:屏线要百分百地确认插到位;
3:新屏更换后测试时使用适配器供电,有问题时可及时 ...

额 ,就这些了么。还有其他注意事项不。。

网友:
插反,屏不对,屏线短路,都有可能烧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也有关系么,关键我现在很蛋疼,我另一个师傅说电池取不取都无所谓,我也看过他不取电池就换屏过。  然 ...

有些跟本本的设计有关,特别是现在的LED屏引线密又是双电压供电,如果电池不取,在插入屏线时如果短路,后果就是烧屏及屏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池也有关系么,关键我现在很蛋疼,我另一个师傅说电池取不取都无所谓,我也看过他不取电池就换屏过。  然 ...

不去电池是  要注意手法   不能插斜了   新手的话最好断开电池和电源

网友:
胆大细心,不要热插拔,没有技术含量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去电池是  要注意手法   不能插斜了   新手的话最好断开电池和电源

,知道了,下次一定得注意这些点。。。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