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41T无CPU供电

楼主(2014-03-31):
电源管理芯片是EPU ASP0905B  VCC EN 供电都有,就是不出CPU供电,芯片换了还是不行,有修过这板子能给我 说一下吗?急急急

网友:
量一下MOS管有没有坏的

网友A:
以解决,查了最后是,吧12V 连接的电容给去掉了

网友(2015-06-01):
? 你有这个点位吗?

网友(2015-08-18):
引用 网友A:
以解决,查了最后是,吧12V 连接的电容给去掉了

楼主,我也碰到跟你一样的情况 你去掉的那个电容?ASP0905B 33#、28#相连的PC6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