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围观呀

楼主(2014-03-31):
求联想开天8000M 主板 BIOS  版号 L-IQ35 1.03G 症状是不上内存跑27  上了 内存跑30

补充内容 (2017-2-22 16:06):

网友:
内地官网好像还不能下载BIOS,只有原机备份的,爱莫能助。

网友:
这样一样的  拿去试试吧

L-IQ35 REV 1.03.part1.rar

L-IQ35 REV 1.03.part2.rar

网友:
不好意思  今天正好来了一个 一样的机器 把BIOS对换也不行  现在 正在换北桥 现在 是确定不过 内存

网友:
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现在确定 不是BIOS 问题了   内存供电都正常 18.33.基准电压都有。。。

网友:
感谢3楼 这么快  就来帮帮助我   不管好不好 我都很 感谢 3楼 谢谢你

网友:
测试卡跑30不一定是内存的问题,有可能是显卡的问题。楼主的板子是不是自带显卡的。如果自带显卡:建议刷下BIOS看看。二是调换CPU看看。三是测量供给桥的显卡电压是否有丢失的。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