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81M-DS2。。。。

楼主(2014-03-31):
技嘉H81M-DS2主板声卡驱动安装,无声音怎么回事?有遇到过的吗?
主板
技嘉

网友:
没见到过,等高手回复

网友:
驱动打上了无声?

网友:
貌似 装上的软件驱动 要设置一下的 有些主板是这样的啊

网友:
驱动程序,驱动精灵找不到驱动。怎么回事?我也是第一次遇到。。

网友:
装得XP系统,是不是不支持了。。